设备管理
求助变频器维修问题,急!!!!

楼主(2004-04-22):
有一台华为变频器TD2100-4T0110S,第一次故障时,炸了整流模块,更换后试机正常(带电机空载运行),但返回客户那,客户使用约一个半小时后,又在炸整流模块,拆开两个模块后发现,都是上端的两个二级管炸断,我曾怀疑是输入缺相造成,但为何只损坏上端的两个二极管,而下端的二极管都完好?我想得都头痛了!请大家帮帮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急救!!!!!

网友A:
查一下滤波电解电容和充电回路吧

楼主:
笨变频:你好! 怎样检查滤波电解电容和充电回路?我水平有限,请教您了!

网友B:
用万用表1K档测滤波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C:
春发兄你好,我是新加入进来的我想你的问题我可以给予解决,我的联系方式是0512--65581072文东

网友D:
我可以告诉你是:输入缺相 因为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检查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