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楼主(2004-04-22):
我现在需要找一台微型的步进电机,我在有关的资料上看到软驱上有,我拆开了我电脑的软驱看到里面确实有一个微型电机,请问各位朋友这是否是步进电机,还有就是如果是的话,我怎样才能买到这个东西呢?谢谢!!!

网友A:
简单,把电机拆了,看看转子上是否有线圈。没有就是了。

网友B:
转子上没线圈的电机多了,一些同步电机也没线圈。

网友C:
石英手表上还有一个步距角为6度的步进电机。 你所说的小电机真不好买,看来NATURE2020的广告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