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NS DDE Server使用问题,为什么不能launched network server

楼主(2004-04-22):
初次使用LNS DDE Server 想在左上的folder面板中打开我自建的一个LonWorks网络,观察它的网络变量之类的,但是点中前面的小加号,在下面的消息面板中显示:lauched network server,然后等待,接着又显示:Network server request timed out, Check the “Network server response timeout”setting. 然后显示: Failed opening the Global Database. 然后显示:Closed network. 然后显示:Disconnected from network server,cause:code#109“管道已结束。”然后显示:Network server has stopped 我使用LonMaker建网,网络上只有一个echelon公司的网络适配器和Gizmo4板,实现硬件连接。后来我又设置了LNS DDE Server中的配置里面的response timeout,将时间设长,但是还是出现上述问题,不知怎么回事,希望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能给个解答,再次感谢^_^

网友A:
如果lonmaker使用正常的话,只能重新格式化硬盘,重新安装所有软件了,我遇到了无数次,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B:
1.如继续使用LNS DDE Server,重新格式化硬盘。 2.推荐使用LonWorks(LNS)OPC Server,不会出现如LNS DDE Server网络服务无法启动的这样的类似问题。即使在LNS DDE Server无法正常启动网络服务的情况下,LonWorks OPC Server也能正常启动。我们已经经过多次实验的验证。 Email: lonworks@gongkong.com

楼主:
谢谢帮助,问题解决^_^ 如上建议,要在尽量干净的系统下装LNS DDE Server。后来发现,好像是LNS DDE Server与瑞星等杀毒软件不兼容的原因。因为一装上瑞星,网络就打不开了。其他的软件还未见有此冲突。

网友C:
好像在XP操作系统下也打不开,所以我的操作系统都换成了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