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阀与电动阀比优势在哪?急!!!!!

楼主(2004-04-22):
谁能告诉我,气动阀与电动阀相比优势在哪?

网友A:
1、本质防爆 2、便宜 3、使用环境相对宽些

网友B(2004-06-06):
但比电动阀就不方便多了!

网友C:
气动阀价格低,本质防爆,很好!

网友B:
主要是有些防爆场所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B:
大家忽略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 1、调节阀在现场使用当中对系统的响应速度和调节精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一般来讲气动阀的响应速度比电动阀快,精度也要高些。 2、还有一个方面是气动阀的全行程时间比电动阀要短,由其是在需要紧急动作的场合,基本上只能选用气动阀。 3、对于规模应用的场合,气动的成本比电动的低的多,尤其是在防爆场合应用优势就更明显了。

网友D:
调节阀讲的是精度而不是速度,即使是气动调节阀也是慢慢动作的,只有气动切断阀才快开快闭的,在规模应用上,电动阀更是强项--它几乎不耗能,而气动阀就需建一空压站来侍侯它了

网友E(2005-06-04):
一般出现故障需要保持阀位的还是用电动的好,比如锅炉房!

网友F:
气动阀和气动调节阀是不同的两种产品,气动阀多用于开关,气动调节阀可用于调节,如果是气动调节阀正如“sibro”所说的优点。如果是气动阀,就如“风雨之声”所说的。

网友G:
化工等行业现场气源便利偏向用气动阀,电站等电力丰富且方便的场合偏向用电动阀。需要了解项目基地的实况。

网友H:
我不是很同意MOUNTAIN的说法,我所在的电厂,调节部分绝大多数是 气动阀,而关断部分多位电动阀。

网友I:
一般是防暴的地方用,如用在天然气管道。

网友J:
个人感觉气动阀的优势比较明显,不建空压站使用普通压缩风也未尝不可,只是要加个好的过滤器,用以除尘、除油(水),调节阀就用气动的吧,尤其是有防爆要求的场合。

网友K:
这要看使用的环境,阀个有个的优势,选型时看用在那里,如果你没有说你所要用的环境,谁也告诉不了你其各自的优势在那里

网友L:
危险场所用气动的比较安全

网友M:
能选用气动则选用气动,当然应考虑运行中的价格因素。

网友N:
一般来说电动伐多是切断阀只有开关两位式,气动阀俗成气动调节阀多用于控制.从安全角度来说更应该使用气动阀,当停电时电磁阀无法控制,停留在原来的位置而气动阀则可以向相反的方向运动.电话:010-58930518-219

网友O:
呵呵!电动伐多是切断阀,气动阀多用于调节,两个具有互补的作用,在很多场合,都是先通过电动阀,再由气动阀调节。关闭时,气动阀先关闭,然后再关闭电动阀保证完全切断。

网友P:
在化工上一般都用气动阀,具有防爆,快速等特点,电站一般采用电动阀的比较多,但有的也采用气动阀,安装调试、维修方便

网友Q:
相对来说电动阀比气动阀难调整

网友P:
楼上的说的很对

网友R:
我们都用气动,寿命小,但需要专门的空气压缩机,电动只需电源就可以作为动力,同时不易长时间反复动作,电机容易发热

网友S:
我以为气动阀也是由先导阀来带动的只是应用场合雨电动阀不同。

网友T:
各位兄台 大家好 !! 我是销售阀门电动和气动的,国内国外的产品我都销售! 所以对电动和气动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我个人觉得分用的场所不同 电动和气动各有自己的特点! 但总的来讲还是电动的优势多一点!! 各位要是有这方面的业务需要也可以和我联系!!在技术上大家也可以切磋切磋! 联系电话:013868636201

网友P:
请楼上的细说

网友T:
我是销售电动装置和气动装置的!!国内和国外的产品我都有销售,就我销售的经验看,电动要比气动好点。

网友U:
楼上是搞销售的,可能看问题只看销售额吧。对于类似氢气天然气瓦斯煤矿之内,我想设计人员还是偏向选防爆功能的气动阀门。 总之是各有各的优点,要看怎么用

网友T:
楼上的朋友说的也有道理!!! 我也是说气动、电动各有各的优点。 当然,我们在选用是产品时性能要求能达到价格又合理,就好了!

网友V:
气动和电动都有自己的优点 大家说的大部分只是区别它的环境 要选用时还要看具体的情况,就如电厂也有用气动的

网友D(2005-07-20):
其实他们虽然各有优缺点,但电动是发展方向-明显的优点就是节能。只是以前电动执行器的质量良莠不齐,而进口的又价格太高,随着电动执行器的技术逐渐成熟,在大部分领域气动将被电动取代。至于快慢,切断,调节电动都能做到,这不是区别。 kzy200309@163.com

网友W:
是的用途不同,作用不同,各有优势!!

网友X(2008-12-12):
就防爆而言,气动调节阀更好

网友Y:
气动阀:一般用在有可燃气体或是要有模拟量控制的地方,有本安型和防爆型

电磁阀:一般用在要有快速开关要求或是有数字量控制的地方

网友Z:
气动阀主要用于防爆的场合,面电动在防爆场合要求比较严的。小口径的气动阀要比电动阀便宜。调试也比电动阀简单,体积比电动阀小,重量也轻的。有价格优势。

飘。。。。

网友:
电动与气动阀主要区别在于驱动能源不同,两者任何场合应用都可以...........

网友AA:
一般是防暴危险

的地方用

网友AB(2009-03-24):
对于切断作用,时间方面电动不如气动

网友AC:
气动阀速度快,防爆型佳。但线性不如电动阀

网友AD:
大家忽略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 1、调节阀在现场使用当中对系统的响应速度和调节精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一般来讲气动阀的响应速度比电动阀快,精度也要高些。 2、还有一个方面是气动阀的全行程时间比电动阀要短,由其是在需要紧急动作的场合,基本上只能选用气动阀。 3、对于规模应用的场合,气动的成本比电动的低的多,尤其是在防爆场合应用优势就更明显了

网友AE(2009-06-24):
还是要看选用产品时性能的要求,能达到使用的效果又能使价格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