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 伺服 问题

楼主(2004-04-22):
最近我们工厂曲轴加工线的曲轴动平衡检测修整机出了点问题。 该设备采用的是FANUC POWER MATE系统,控制两个机械手的三 个轴,X、Z、W。问题是,从一个月前到现在,X、W轴的伺服电机(FANUC) 的编码器连线都因为报警更换过,换完后,好象问题并没有根本被解决,因为设备只在不长的时间里运行稳定,过了这段时间,445、369、364等跟编码器软件有关的报警总是频繁出现,而且X轴也总出现500、501的超程报警,虽然有时候通过手轮摇回原点也能解决问题,但动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现迫切希望高手能指出问题的根本所在,以解燃眉之急。

网友A:
在那里应该是伺服器坏了。

楼主:
是不是由于震动太大,编码器的连线造成机械性损坏?因为Z轴已经换过两回线了!

网友B:
估计是编码齐怀了,换个编码器试试。

哭!

网友(2004-06-20):
注意一下编码器

网友C(2009-05-13):
专业维修FANUC系统13556213286

网友D:
青岛FANUC维修!0532-66911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