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问题

楼主(2004-04-22):
各位前辈:请问能否从PLC输出一个信号作为外部计数器的计数脉冲?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网友A:
可以的,主要与计数脉冲的频率有关! 你设计的频率大概是多少?

楼主:
计数频率不高。如果是需要脉冲的上升沿计数,那么我的输出是不是一定要用微分后输出?PLC的输出形式有没有要求?我后面想用TTL电路作的计数器。 请各位前辈给出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