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s7-200的通信

楼主(2004-04-22):
请问一下,组态王和s7-200连接 是不是不需要写通信程序啊 组态王是不是直接就可以读出s7-200内存里的数据啊 还有就是 在用组态王连接s7-200时候,选择什么协议啊,是不是点对点(ppi)还是自由口模式啊 现在连在我的计算机和plc之间就是ppi编程电缆,我感觉ppi和自由口协议好像是一码事啊 但是组态王为何把两者分开呢,我不是很清楚 还有就是com1口设置,是选择rs232,还是rs485呢,应该是232吧,我想 在用组态王测试io设备,如s7-200时候 计算机我的通讯参数设置为 波特率 9600 数据位 8位 停止位 1位 校检 偶校检 但是如果是组态王通过自己的驱动程序可以直接读取plc内存中数据 那么就是不需要通过西门子step7 mircro dos/win写plc程序进行通信呢,是吗 那么plc如何设置通信参数呢,即数据位,停止位,校检,不知该如何设置 如果编程写通信程序到好办,就把特殊存贮器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我是个刚学习plc的菜鸟,希望各位大侠给予指点,多谢了

网友A:
RS232,一切按你的PLC来设定

网友A:
我设定好了,但是无法进行通信啊 还有就是 数据位和停止位在plc里面如何设置 是不是通过编程实现

网友A(2004-06-16):
使用组态王软件与s7-200通讯,不需编写通讯软件。购买组态王时就带有西门子个系列plc的驱动软件,用户只作一些简单设定即可。

网友B:
对,组态王本身带了好多硬件的驱动,只要装好驱动(可以看帮助,实在不行还可以问问亚控),很好连的.

网友C:
很好连的,我刚做完一个这样的项目。我想你没有通应该是设备地址那项没有设对。是不是应该选2啊!

网友D:
我刚才弄的也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