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

楼主(2004-04-22):
各位大虾:三菱FXON的机子扩展了,那扩展的输入输出怎么编号?X... Y...。我是糊涂虫,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A:
在原来基础上顺着向下编,

网友B:
FX0N-24MR 输入14点X0~X7,X10~X15,扩展输入的话从X20开始,8进制,不够8的也要跳上去,如加FX0N-8ER,是4个输入点,X20~X23,后面再加输入扩展的话从X30开始,不是从X24开始! 输入10点Y0~X7,Y10~X11,扩展输出的话从Y20开始! 其它型号依次类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