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先谢谢了!

楼主(2004-04-22):
今天在开机的时候,运转马达,马达刚转了一圈就停车了,变频器显示是OC-A报警,用的是台安V2系列的5.5KW的变频器,将变频器接到其他马达上正常,原来那台马达闻有被烧的味道,因为身边没有摇表,但基本上可以肯定是马达烧坏了,但是我不知道如果换其他的马达以后会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呢???不知那位可以给解释一下为什么会烧马达??? 马达铭牌为 功率 4.2 赫兹 50 转数 1320 功率 9.3

楼主:
如果换其他的马达以后会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呢???

楼主:
老兄,电话怎么停机了

网友A:
电机也有使用寿命麻,就像人老了要死一样,时间长了,发热绝缘性不好了。换电机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oc-a;-----加速過電流呀,加速時間長一點

网友C:
请你先查明为什么会烧电机?变频器一般不会烧电机,除非是电机本身有问题而使变频器报警,或者损坏变频器。没有摇表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你可以换其他的马达,不过在更换前,要先检查一下,确认换后的马达正常。

网友D(2005-06-12):
台安 V2 408 一台 全新转让,可开发票。0532-88629721

网友E:
有可能是电机的轴承该更换了。

网友D(2005-12-21):
电机烧坏了,换一台新的电机要空载试一下,作电机感测

网友F:
有可能是电机本身的原因,你看是不是绝缘或主轴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