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90KW电机实现同轴控制

楼主(2004-04-22):
王老师:  1.现有一系统:现有两台90KW电机 电机额定电流是167A 4极 380V 三角形接法  2.两台电机分别各用一台90KW的变频器进行调速控制,其实系统不要求调速。只是用频器来实现软启动;变频器进行连动比例控制。  3.系统对两台电机的要求是:两台电机带动同一根转轴;  4.控制方式:用变频器的连动比例功能,实现一台主机控制另一台从机。按1:1比例进行控制,以期希望达到两台电机的输出同步。  5.问题:在启动时,启动电流开始(约1秒左右,达到100多A)变频器运行到8HZ左右,变频器电流高达三四百安培。导致变频器跳保护了(变频器过载或电机过载)。  6.请问:目前国内是否有上述类似控制系统(两台电机同轴控制)?   请问:被控制的两台电机,虽然是同步控制。但仍然可能会产生误差。是否因此而造成电流过大跳保护?

楼主:
补充一点:系统空载时约有5吨重;就上述两台电机控制同一转轴,启动非常困难,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来实现启动?采用检测负载电流来进行改变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能实现电机完全同步吗?

网友A:
你好!51978,你所说的主从机控制同前面无知无为问的负荷平衡是一个意思,主机用速度给定,从机用主机的转矩输出作为速度给定。两台变频的运行信号同时闭合。因此可以说只要有转矩输出功能的变频器都可以用。

网友B:
系统空载时约有5吨重,是个不小的负载.两台电机同轴最好有速度传感器,用一个传感器给两个变频器送信号.再好一点两台变频器要有速度识别能力(在这一点上国产的比较困难). 对了在启动的时候是两台同时运行(在一根轴上)还是只有一台启动

网友C:
你好,你所说的,这种工况我有实际的应用案例。如果你们真的需要这种技术改造 ,可以与我们直接联系,我的电子邮箱:huyanluanyu9898@163.com QQ号是113185034

楼主:
车到山前必有路:您好! 国内是否有此类似系统? 我用的是变频器的通讯功能,即用第一台变频器设定为主机。运行方式用面板控制。而频率设定用键盘数字给定。 第二台设定为从机,根据第一台的变频器进行运行和停止。(用RS485实现连动 A+和A-),变频器是恒转矩型的。 但在启动时,电流非常大。我想:是不是因为两台电机不平衡造成负荷过大?因为即使两台变频器同时运行和停止,并且输出频率也一致,但两台电机的转速不一定完全一致, 这样就造成相当于只有一台电机在控制。

网友A:
楼上的,你好!我一直在做国产的,而且也拥护民族品牌,但我失望的告诉你,象你所说的这种工况,目前国内的估计都还不能满足!

楼主:
谢谢您,您能告诉我为什么国产变频器不能实现上述功能呢?

网友A:
51978,你好!我在2000年3月,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当时上海的技术人员调试了6个月,香港的技术支持也过来,又没搞掂!后来我用刚才的办法,只改了一个参数,接了两根线就好了。

楼主:
EdmundShen: 您好:启动的时候是两台变频器同时按50HZ的设定频率,方向完全一致,加减速时间300秒。同时启动运行。刚启动时,启动电流约100多A,接着电流就在不断的增加,直至几秒后跳保护。

网友A:
国产的到目前我所了解的都还没有转矩输出功能(标准工业信号)

楼主:
车到山前必有路: 主机用速度给定,从机用主机的转矩输出作为速度给定。两台变频的运行信号同时闭合。 请问:从机用主机的转矩输出作为速度给定是怎么理解?能具体点吗。谢谢了

楼主:
车到山前必有路: 您是用哪个品牌变频器来实现的?主要调了哪个参数?主从机怎么来控制?

网友A:
主机的运行后,他的负荷作为从机的速度给定,当主机的负荷大时,从机的速度就快些,这样负荷就从主机转到了从机,完成负荷的共同分配。你刚才所说的跳闸,就是因为负荷在一个电机上,并且并不是在同一电机上,对吗?

网友A:
补充:有时是这一台,有时又是另外一台。 只要有转矩输出功能的都行,在这里我不想宣传什么牌子,免得挨骂!哈哈哈!!!

楼主:
您好:我经过反复观察,发现两台电机的运行频率虽然是一至,但估计,左右两边的轴(负荷),可定有大有小。(有时可能也是一样的)。如果左边一台电机的负荷大时,这时的右边的电机相当于是左边电机的负载了,是吗?

网友D:
你好:你可以用具有下垂控制的变频器如艾默升EV-2000。

楼主:
jiax:您好! 请问具体的控制方法是?能实现上述问题吗?是否有相关实际的案例?

网友A:
因为是钢性连接,不可能绝对的同步,只能动态平衡分配。

楼主:
您告诉我您是怎么处理好这个问题的吗?bianpinqi_sz@163.com

网友A:
我在大连出差,你打0411-82808678-1720。我们电话沟通,OK?

网友E:
51978,依我看,你是将简单问题弄复杂了,你的问题应当是用两台电动机一起拖动一个负载,是不是?如果是,就不应该是“用变频器的连动比例功能,实现一台主机控制另一台从机。按1:1比例进行控制,以期希望达到两台电机的输出同步。”的控制方式,也就不存在是一台主机控制另一台从机的问题,如果是一台主机控制另一台从机,像你这种系统肯定不是同步控制了,从电机原理上说,两个转子之间肯定有个相角差,过流是必然的,也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这里应该是个动态概念,而不是静态的),在8HZ时,电动机的转速已达到了230rpm左右(如果电动机是4极的),由于主从信号差的存在及两台电机本身参数误差的存在,其中的一台已成发电机状态了,瞬间过流,进一步就短路了,所以跳闸了。 建议采用同一个启动信号启动两台变频器,用一个速度传感器或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反馈(反作用),同时控制两台变频器的频率输出,以期达到同步控制。 这种系统的控制与用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无关。

网友A:
王老师,你好!这么晚还没有休息,你说的:“建议采用同一个启动信号启动两台变频器,用一个速度传感器或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反馈(反作用),同时控制两台变频器的频率输出,以期达到同步控制”。也不行,因为两台电机不可能绝对同步(按照你所说的:从电机原理上说,两个转子之间肯定有个相角差,过流是必然的,也就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所以只能用转矩控制,主机负荷大,从机速度就快点,从机负荷分配过来后,主机负荷就变小,从机跟者就速度变小,最后达到动态的负荷平均分配。

网友E:
因为这个系统只是启动过程,我说的办法可以瞬间躲过去“不可能绝对同步”的因素,躲不过去也不会拉大。你说的办法总会有相角差,是不是会有被拉大的可能?

网友A:
不会的 ,我前面已经说了:从机的速度给定是主机的转矩输出,因此不论是启动、加速、还是匀速状态,都是动态的平衡分配负荷过程。

楼主:
1.据现场工程师分析,此系统主要的问题是“启动过程”。据机械工程师反映:一是旦启动起来,电流应该不是很大,他的意思是在减小。 2.王老师:此系统是两台电机带动一个负载的意思。 3.另外,变频器跳过载的原因,我想是不是因为空载时,(5吨),太重,如果增加变频器容量

网友D:
51978您好:多台变频器驱动同一负载可使用具有下垂控制功能的变频器,艾默生EV-2000,F9.10可以设置。

网友D:
51978您好:1.多台变频器驱动同一负载可使用具有下垂控制功能的变频器,艾默生EV-2000,F9.10可以设置。 2.如果负载大,可适当增大U/f,要防止电机磁路饱和。

网友F:
两台变频器使用矢量控制,一台加上Droop功能就可以同步。明电变频器可以做到

网友G:
可以用一台比例放大器来实现,同一个模拟信号,按照1:1或则任意比例,可最大输出到五台变频器,实现五台同动。联系电话:021-51096171,洪先生

网友B:
51978你好 你说是两台变频器一起启动,那么一定要保证两台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是一致的(在你的连接轴的刚性范围内)。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就变成了一台变频器拖着另一台变频运行! 我有一个办法:你加一个传感器作为其中一台变频器的PID反馈量(也就是让一个变频跟着另一台变频器运行,当然有个条件它的PID功能做的比较好,响应快,波动小)

楼主:
2004-4-22 21:34:00 车到山前必有路:   51978,你好!我在2000年3月,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当时上海的技术人员调试了6个月,香港的技术支持也过来,又没搞掂!后来我用刚才的办法,只改了一个参数,接了两根线就好了。 能告诉我具体的方案吗?谢谢了。

网友A:
我已经告诉你啦:主机运行后,他的负荷作为从机的速度给定,当主机的负荷大时,从机的速度就快些,这样负荷就从主机转到了从机,完成负荷的共同分配。参数:设定多功能输出端子为转矩输出。

网友D:
主变频器采用闭环矢量控制,其转矩通过模拟输出AO1输出给从变频器的AI2,作为转矩输入,从变频器工作于转矩控制模式,本方按能够实现转矩的动态分配。

网友A:
jiax先生: 从变频器工作于转矩控制模式,一般用于张力控制的情况下,不要误人子弟,在本话题里,从机只能把主机来的转矩信号当成自己的速度信号,另外:主机闭不闭环也无所谓,因为他不要求调速的精度。

网友H:
采用转矩控制才是解决这种“负荷分配”控制的最好的方法。在目前的纸机控制上大多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B:
可以使用日立SJ300系列变频器的P/PI(不是PID)控制功能,我在首钢运输段货车卸料系统中做过,原理是一辆车皮60吨矿石,行至指定地点后,被牵引电机拖动到卸料池,然后两台45KW的电机拖动的翻转系统同时抱住车皮翻转120度,将车皮内矿石倒出,然后在恢复原位,被牵引电机拖动到另一组编组,分别使用两台SJ300-550HFE变频器拖动,运行信号由单板机同时给出,具体参数设置在操作手册P4-56页;相同方法在与铁道部专业设计院设计实验机车时也用过,当时负责的是“彭虎”老师,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B:
采用转矩控制方式来实现负荷分配,以达到系统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