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MC/MCR问题

楼主(2004-04-22):
各位大虾好: 小弟我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要想实现动作过程中停顿后,一般是出现故障,当排除故障后,能接着原来的状态运行,请问一下,我通过MC/MCR是否能实现,要是不行请大虾们多多指教,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使用可掉电保持的D寄存器记下出现故障时的状态

楼主:
谢谢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调用子程序的条件满足之后调用并开始执行子程序之后,我用子程序的一些状态去控制主程序的一些输出(此时调用子程序的条件还是满足的)这样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