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仿真软件为何不能使用???

楼主(2004-04-23):
请教各位大哥:我在WINXP的系统中,Sw3d5c-ltt-C 三菱PLC仿真软件简中版安装后无法使用,运行安装目录下的FXSimRun.EXE文件,就出现一个乱码的提示,另外,我还装了Sw3d5c-gppw-C 三菱编程软件5.0简体中文版,不知是否有影响?我真的不知如何使用?望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关注,我也不会用!

网友B:
Sw3d5c-ltt-C 必须与Sw3d5c-gppw-C一起才能使用! 你查能只运行了Sw3d5c-ltt-C !

网友A:
有没有这个软件的使用手册或资料,介绍一下好吗

楼主:
谢谢chinalxl回复,我把Sw3d5c-ltt-C 与Sw3d5c-gppw-C都安装了,不知是否要求安装的目录均相同,具体如何使用能否详细提示?再次感谢!!

网友C:
先安装Sw3d5c-gppw-C,再安装Sw3d5c-ltt-C ,按默认安装。 起动GX Developer ,打开梯形图或编写一梯形图(一定要在梯形图下),点击“工具”菜单下的“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菜单即可起动仿真程序。

楼主:
非常谢谢wmxun兄的回复! 这下我是清楚如何操作了! 可是。。。。。 我照您说的方法装了软件,起动GX Developer ,打开梯形图或编写一梯形图(一定要在梯形图下),点击“工具”菜单下的“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菜单,还是跳了个乱码的提示,无法使用!! 我晕~~~~~~~~~~~~~·

网友D:
Sw3d5c-ltt-C 与Sw3d5c-gppw-C 哪有下载? 哪位仁兄有的发一份给我,万分感谢!!!

网友E:
sw3d5c-ltt-c不能在winXP系统上运行.请装win98或winme.如须帮助emil:hntv100@tom.com

网友C:
现在应该用:GX-Developer v7.08j(中文)(SW7D5C-GPPW-C)和GX Simulator6(中文),工作环境:win98、2000、XP、2003。如果需软件可以找我。

网友A:
楼上的先辈:GX-Developer v7.08j(中文)(SW7D5C-GPPW-C)和GX Simulator6(中文)有没有下载的地方,是不是NO free?我需要这个软件!谢谢!

网友F:
请问在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后,怎么可以使输入状态由OFF变为ON,或者由ON变为OFF,谢谢指教

网友C:
在梯形图窗口点右键,选软元件测试.

网友G:
三菱的网站上有各种最新的软件供下载,包括最新的GX DEVELOPE 8.0.和相应的模拟软件,www.nagoya.melco.co.jp/english/不过要密码的哟,申请密码要找三菱的代理商,如果你是三菱的小客户的话,他可能不会理你的,呵呵!

网友H:
安装GX-Developer v7.08j(中文)(SW7D5C-GPPW-C)和GX Simulator6(中文),打开梯形图或编写一梯形图(一定要在梯形图下),点击“工具”菜单下的“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菜单即可起动仿真程序。 另外,我只能在WIN2000下运行,在98下运行不了。 以上的软件在阿苏工控论坛(http://www.gktd.com)FTP上有下载。

网友I:
你真的比我还要笨。

网友J:
请问小青年:(http://www.gktd.com)FTP 怎么找到啊?

网友K(2005-01-09):
你好!我现学习三菱的PLC,需要仿真软件如果方便,请给我发一份,您给予我的帮助我非常谢谢!    我的EMIL是26295614@qq.COM

网友L:
用不了估计是你的编程软件和调试软件不太搭配. 一般都是用GX-7 + GX Simulator6 不过一般我们编程基本不用仿真功能. 三菱的仿真软件其实"仿真"效果不好.

网友M(2005-04-06):
wuxun老兄:  我急需XP环境下的FXPLC仿真软件,麻烦给我发一份好吗?本人一定感激不尽!liying@mail.hniu.cn

网友N:
我看大家需要的话还是到“三菱工控在线”网站上去找吧,那上面各家的编程软件及说明书都不少!

网友O(2007-05-13):
呵呵,我也学会啦!

网友P(2008-12-30):
我用三菱PLC编好程序,编译完成后,测试按扭还是灰色的不能测试,请问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我用三菱PLC编好程序,编译完成后,测试按扭还是灰色的不能测试,请问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

要另外装的。

网友R:
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安装完后,在编程软件里就可以仿真,不需要启动仿真软件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R:

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安装完后,在编程软件里就可以仿真,不需要启动仿真软件啊

不知道楼上怎么不启用仿真软件就仿真的?你就是软元件测试吧,那样哪有仿真软件测试的效果好。

我一般都是先启动仿真,然后ALT+1启动软元件测试,效果非常好,能看得非常清楚。

不知道楼上怎么做的,能否分享一下你的成功经验,谢了!

网友T(2009-04-11):
小弟也想要一份三菱防真软件,各位大哥可否发给我FSKJJDGS@163.COM

网友U(2012-05-09):
我也会了,先打开设计软件再开始仿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