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阀瓣的曲线如何设计?

楼主(2004-04-23):
调节阀阀瓣的曲线是如何设计?请教!!谢谢回复

网友A:
设计它首先的把何为线形、何为等比弄清楚,把他的数学表达式搞清,再搞清楚流量与流通面积的关系

网友B:
我跟你有同感,几年前就想研究一下阀瓣的形状,怎样保证等百分比和线性流量特性,翻遍了有关书籍也没有找到,在一次设计自力式阀门过程中,我想干脆就用二次曲线吧,结果用椭圆曲线的一部分设计一个阀瓣,好歹有数控机床加工很方便,试验结果它竟然近似等百分比,本来想进一步对曲线做修正,由于这个阀门性能很好,后来就放弃了。我也想请教高人怎样确定不同流量特性阀瓣外廓曲线或套筒阀窗口曲线的设计问题。

网友C:
本人曾对国内一家大型自动化研究所提供的DN80、DN100的等百分比、线进曲线行理论校核,发现其座标与本人计算的结果只相差3%-1%!!!,因为每个厂家调节阀的流道、阀体内腔形状大小、测试方法、检测设备精度、人员水平有差别,其出厂曲线都会有差别。因此IEC534-1、GB/T4213-92都对“额定流量系数”、“固用流量特性的斜率偏差”都给予了极大的允差范围。但是,就算如此大的允差,却有相当多的厂家不要说做得象,就连线性或等百分比基本特性连自已都无法知道.

网友C:
齐先生:你真好! 本人曾对国内一家大型自动化研究所提供的DN80、DN100的等百分比、线性曲线进行理论校核,发现其座标与本人计算的结果只相差3%-1%!!!,因为每个厂家调节阀的流道、阀体内腔形状大小、测试方法、检测设备精度、人员水平有差别,其出厂曲线都会有差别。因此IEC534-1、GB/T4213-92都对“额定流量系数”、“固用流量特性的斜率偏差”都给予了极大的允差范围。但是,就算如此大的允差,却有相当多的厂家不要说做得象,就连线性或等百分比基本特性连自已都无法知道. 顺便,我想与齐高工讨论:自力式一般选“快开”特性,为何要设计阀芯曲线?

网友A:
设计线性或等百分比关键是得建立数学模型,基本的数学模型为 线形:dCv/dL=K 等百分比:dCv/dL=KL 这里的K为常数,d为高等数学中的微分,L为行程

网友B:
王先生您好: 如果自力式调压阀在实际运行中希望在小流量工况下调节得比较细腻,并保证不发生喘震,就需要等百分比流量特性的阀瓣,比如一台燃气调压器,它面对千家万户的燃气灶具,在中午和晚上做饭的时刻流量非常大,到深夜使用灶具的人又很少,这时流量又非常小,无论流量怎样变化,调压器输出压力基本保持不变。尤其是大口经调压器如果使用快开阀芯,在小流量工况下很难保证压力稳定,经常出现的毛病就是喘震。

网友B:
王先生您好: 如果自力式调压阀在实际运行中希望在小流量工况下调节得比较细腻,并保证不发生喘震,就需要等百分比流量特性的阀瓣,比如一台燃气调压器,它面对千家万户的燃气灶具,在中午和晚上做饭的时刻流量非常大,到深夜使用灶具的人又很少,这时流量又非常小,无论流量怎样变化,调压器输出压力基本保持不变。尤其是大口径调压器如果使用快开阀芯,在小流量工况下很难保证压力稳定,经常出现的毛病就是喘震。 因此,燃气调压器和比较有规律的工业流程化生产所用的调节阀的工作状态是不太一样,经常在负荷反复变化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