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变频器低频时的效率

楼主(2004-04-23):
我们试制的0.75KW变频器一切功能均正常,但在特殊的使用情况下出现以下问题,请同行指教: 在很低的频率下运行(5Hz)变频器发热很大,变频器效率很低.经测量输入电流为1.4A左右,输出给电机的电流只有0.3A.电机慢速运转正常,但变频器十几分钟就烫手.频率越高效率越高,变频器也不热.如何提高低频时变频器的效率,请指教.

网友A:
电流是否测错!不然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B:
看来设计有问题!

网友C:
不加大变频器的情况下,加减速器

网友D:
驱动做的不好

网友E:
在低频时提高转矩,或者提高低频时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