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子程序中通过控件对主程序的信号采集进行控制并得到采集数据返回主程序?

楼主(2004-04-23):
一般的数据采集部分都是写在主程序当中,现在我想在其中一个子程序中通过某个控件对子程序的数据采集进行控制,并得到采集的数据返回主程序中,请问这个子程序该怎么编?

网友A:
用datasocket的方式。

楼主:
先谢谢一汪清水的回复.datasocket倒是见过很多次,但至今还不会不用.能否说得再详细一点?再谢先!

网友A: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两个数据相关联的控件,比如在两个不同VI的数字控件直接点击右键,在弹出的对话框内选择DataSocket,然后在URL栏内添上dstp://localhost/1.vi等形式的地址.要保证两个通信的控件地址一样。在你运行VI的时候,不要忘了把Datasocket sever运行起来,那么这两个控件的值就可以互用了。当然也可以一个只读,一个只写。还有就是自己通过Datasocket来编程控制,你可以参考相应的例子。

楼主:
哭谢一汪清水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