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富士G7S说明书

楼主(2004-04-23):
谁帮个忙,给份富士G7S变频器的说明书,现在有台富士G7S(220V/22KVA)上电正常,接电机运转就过载保护,不接电机又正常,检查模块电阻正常,控制板和电源板也跟另外一台(11kw)的变频器代换过也不行,本变频器使用多年,是不是电容容量减少引起的?又没有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不知道怎样设定参数,调大电流,请各位帮帮忙,小弟先谢了。

网友A:
可能是电流互感器坏!说明书我这里边有:!(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 020-88281886,中文网址:“广州通达变频器”。)

网友B(2006-05-02):
亦诚
你的说明书找到没有?
我也现在在找,就是找不到,你要找到了不妨给一分给我.谢谢!我的电话是13760882784

网友C:
富士FVR-G7S中文资料 【资料】 19M
此种变频器已停产10年了。
文件地址:http://download.gongkong.com/file/2006/3/31/FVRG7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