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故障,请教王老师

楼主(2004-04-23):
eurotherm 590通电即显示 初始化失败! 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主板复位电容

楼主:
可是还没效果!

网友B:
你应该能想到,这是主板上的系统程序有故障。如果排除了不存在干扰问题,应该将主板发到厂商那里恢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C(2004-09-13):
我公司作 欧陆传动技术服务 0531-8060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