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AB的PLC使用

楼主(2004-04-23):
你们好: 请问利用SLC5/03组建控制系统,上位机一台SLC5/03通过RS-232口(通过无线传输)接受下位机SLC5/03四台的通讯数据,并通过计算机对上位机SLC5/03进行监控。下位机也通过计算机进行监控(用DH-485口),请问应怎样设置下位机与计算机的通讯参数?下位机DH-485口的通讯参数与RS-232的通讯参数是否可以不同?谢谢!

网友A:
需要设二网络: 1、PC--DH485--SLC主站(DH485口)。 2、SLC主站(RS232口)--无线电台主机--无线电台分机--SLC分站(RS232口)。 电台需要通过RS232调制,RS232口有两种协议,分别为DF1协议和定制协议,可以采用定制协议。 通讯参数只要同一网络一致即可,但注意节点号不能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