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问题

楼主(2004-04-23):
各位好,本人现在碰到一西门子问题,想请教各位,西门子MMV 7.5KW 11KW变频器开关变压器上电啸叫,可它可以带电机。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应该是开关电源坏了,电源电压有一点不正常

网友B:
可能开关电源负载有点短路!

网友C:
开关电源中各路输出正常吗?开关管极电极电压高吗?开关变压器发热吗?

楼主:
各路输出多正常。这好象是西门子的通病,我这里有五六太机,多这样啊

网友D:
稍微有点响声是正常的!太大的话并且开关管散热片烫手就不正常了!

网友E:
西门子这种系列的响的是正常的;有些西门子MDV的变压器也十分响

网友F:
如果开机后声音有所减小,那就不用管了

网友G:
载波频率设定不合理?

网友H:
我也碰到,不过是SIEMENS ECO;变频器断电后再通电没有啸叫声,但一运行(不带负载)就会出现啸叫声;此后按停止键后,变频器停止运行后,又是另一种啸叫声。给变频器断电后又恢复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I:
MDV声音大可把P092 波特率调一下看效果如何。 关于ECO系列声音大,可把变频器多加一个短接条,应该会改善! 如再有问题,可随时联系! 西门子一级代理 山东韦尔斯电器有限公司 0531-8929990/1/2/3/4/5

网友J:
山东韦尔斯电器?这公司名字真响,还是西门子的一级代理商,看来有些实力?对了,你公司的变频价格怎样

网友I:
阿y: 价格怎样?一试便知。有空联系,聊聊天也可以。

网友K(2006-03-07):
    你们好,我想了解更多的关于韦尔斯产品的详细资料,希望你们知道的发给我

网友L:
韦尔斯的,发一份价格给我。包括PLC及变频器
mmmwwwccc1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