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中的“进给保持”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2004-04-23):
数控中的“进给保持”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A:
就是暂停! 就是暂停!! 就是暂停!!!

网友B:
不要激动吗。

网友C:
ting停电保持

网友D(2006-07-19):
靠啊!你们懂不懂啊!不知道还瞎说啊

网友E:
停电是不行的 不要胡说
怪不得 罗伯特激动呢
 就是暂停! 就是暂停!! 就是暂停!!!

楼主:
呵呵!大家叫做比较热心!

--------------------------------------------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1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F:
基础问题。概念澄清

网友G(2006-09-21):
是暂停,暂停,暂停。。。

网友H(2008-01-08):
  进给保持分为进给保持1和进给保持2,进给保持1是指加工过程中,程序停止但主轴不停止;进给保持2是程序和主轴同时停止。

网友I:
同意上边的,今天刚好遇见一个1

网友J:
就是暂停嘛.

网友K:
没高手讲下?

网友L(2010-01-26):
所谓进给保持是指数控系统在执行切削进给(比如G01 G02)或快速定位(G00)以及运行复合循环时,降速停止,等待用户的启动指令,即进给保持;以及在执行换刀,主轴控制等外部IO功能控制时,待执行结束后停止下段程序代码运行,这个不同系统厂家处理可能不同。说白了其实就是暂停。南京开通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