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西门子PLC S300程序问题。

楼主(2004-04-23):
本人刚开始学用siemens PLC 的S300进行编程。 本人其中一段程序希望能每隔几秒就从外设中得到一个数据。再进行换算。。。。换算的结果存入一个数据块DB1中。。数据块DB1里只有一个数组ARRAY_R[1..100]。。。。 请问各位大虾: “P#0.0”是指一个地址是不是??如果我把“P#0.0”送给MD20,用来做数组的偏移地址。那用什么指令来将MD20自动加一,从而自动指向数组的下一个地址呢? 第二个问题是:怎么写入数据到数据块DB1呢?用:OPN DB 1 L MW 10 T DBW[MD20] 就可以了吗??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你必须在MD20自动加(加多少要根据数据长度)后 L MD20 LAR1 L MW10 T DBW[AR1,P#0.0]

网友B:
就上面的问题继续请教。 请问存放偏移地址用的MD20是应该当作 real 型还当作 DINT 型来加呢。。网上朋友告诉我一次要加8。。这又是为什么呢?? 再就是你写的第二句是 L 吗??还是 T 呢??? 我用我上面写的那样,在MD20自动加8后,使用 T DBW[MD20]也可以写数据到DB1中去。而你写的T DBW[AR1,P#0.0]我倒看不懂,能解释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B:
谢谢。。。我搞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