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报表问题

楼主(2004-04-23):
我用EXCEL生成iFix报表范例中的VBA脚本加入到调度中,编译时出错: CNADO.CONNECTIONSTRING="DSN=FIX DYNAMICS HISTORICAL DATA;UID=;PWD=;" CNADO.OPEN "FIX DYNAMICS HISTORICAL DATA","","" 提示OPEN方法没有找到_connection对象, 不知怎么回事?请高手解答,急急

网友A:
加一句DIM CNADO AS ADODB.CONNECTION

网友B:
ADO编程部骤: 1.在ifix 的VBA环境中加入 Microsoft Activex Data object 2.5/2.6/2.7 2.写入connect及recordset的定义 如 dim MyConnect as adodb.connection .... 3. open record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