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温控仪表怎样校准?

楼主(2004-04-23):
温控仪表使用一段时间后测量值和实际温度产生误差,尤其在啤酒厂杀菌温度的控制当中不允许有太大的误差。请问大虾们仪表的校准工作应该怎么做?用什么工具比较理想???谢谢!!!

网友A:
我在学术上面的造诣也不是太高,我给你出个注意你可以试一下.你可以用高科技的测试仪器来测试,也可以用一些敏感形电子软件来测试,也可以用一些传感器来测试. 我是学自动化的, 有时间可以给我联系。 我的地址是南通工学院147信箱 邮政编码226007 我的名字:王磊

网友B:
热电阻、热电偶都可以标准信号发生仪+万用表(最好是数字表)来校

网友C:
温控仪很重要的一个元件就是传感器,而产生误差的主要原因是灵敏度有所下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内部的电源老化也会产生。

网友D:
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测温元件了,如果是用热电阻的话,校准应该采用标准电阻箱,如果是热电偶的话,那就要采用电子电位差计了!!

网友E(2004-09-22):
告诉你一简单方法:将一温度计与仪表探头放入杯中,向杯中倒入开水,看温度计调仪表修正参数就可。

网友F(2005-11-19):
啤酒、抗生素、柠檬酸,发酵罐空罐与原料消毒杀菌有,实体灭菌与连续消毒两种。温度在100~150℃范围,采用的温度传感器一般采用铂电阻PT100,显示控制仪表校验用电阻箱,传感器PT100用平衡电桥。传感器要用A级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