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代换,李老师,王老师请进。

楼主(2004-04-23):
现有一台富士变频器G7S(22KW)互感器坏掉,不知道那位有,报个价,型号是:SA51012110-41B1,另外请教个问题,SA51012110-4YB1,和SA51012110-55B1能不能代换SA51012110-41B1。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我有一台是同一故障。三个中有一个损坏,一直没有买到。现在没有插上去。只装上了两个,用了两个月暂时没有问题,但始终不放心,请问哪有卖的?

网友A:
不是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如G7)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