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可以教教我

楼主(2004-04-23):
有谁可以告诉我,我想知道在接触器上加一个吸收电容,应该加多大的?怎么计算?谢谢了!

网友A:
您好! 继电器或接触器加阻容吸收,一般R取 100-500欧姆,C取 0.1-0.2uf。(书上经验值)。

网友A:
R 100-500欧姆,C 0.1-0.2uf.

网友A:
R取100-500欧姆,C取0.1-0.2uf,RC吸收。

楼主(2004-08-05):
又要麻烦各位了,我再想问问对于大的接触器也是这样选的吗?不需要考虑它的线圈吗?因为我觉得大的接触器线圈也比较大。还有就是对于线圈的电压是不是还要考虑其电容的耐压呢?对于线圈是220V和380V的耐压应该如何来选呢?还有就是电容应该选那种材料做的呢?麻烦大家了,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B:
是啊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啊,有谁可以讲的稍微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