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怎样在主程序中控制子程序的执行?又怎样在子程序中控制主程序的执行?

楼主(2004-04-23):
如果我想将子程序中的一个控件的某个属性作为一个输入参量返回到主程序中,我该怎么做?如果想在子程序中控制主程序的执行,我又该怎么做?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希望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网友A(2009-03-29):
中断控制子程序,这个方法最合适了

网友B:
可以用控件引用句柄调用子VI 中的控件,然后在利用控件的属性接点就可以得到子VI中需要返回的控件的属性。在子程序中控制主程序的执行可以用子VI中的通知器发送通知给主程序或者利用全局变量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