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汁(有1米的泡沫)如何测液位???

楼主(2004-04-23):
桃汁(有1米的泡沫)如何测液位???

楼主:
接触式的不行,有污染; 该容器要定期消毒; 比重经常变化;

网友A:
你可以和我们联系一下,看可不可以帮到你。我们是西南地区专业的液位 物位 温度仪表制造商。 我公司的网站:WWW.CQJINGKE.COM

网友B:
1023:我们测啤酒,泡沫也有半米高,

网友A:
如果档次要高,量程又大的话,我们一般都推荐用雷达的。 如果量程5m内,又需要经济实惠,就可以选用浮球液位计。 当然还有很多仪表可供选择。 我们是西南地区专业的液位 物位 温度仪表制造商。 你可以和我们联系023-68217137。 只要你来电,我们就会提供帮助。 www.cqjingk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