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为一个伺服系统建立系统传递函数

楼主(2004-04-23):
我用德国PARKER公司的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电动缸(电动缸推动一辆小车做来回运动)和ADVANTECH公司的PCI-1720(D/A卡,输出-10V--+10V的电压来驱动伺服电机),PCL-836(定时/计数卡,做速度反馈用)建立一个伺服系统,因为要写论文用,所以向各位大侠请教如何为这个系统建立一个传递函数,或者知道这方面的书籍和资料,也请告知。先谢谢了!!!

网友A:
论文中的具体数学模型当然需要你自己研究,要不然怎么创新呀? 参考数控技术类的书籍,或 Katsuhiko Ogata的《现代控制工程》第四版

网友B:
我有一个类似的控制项目在做,不过饲服电机牌子不一样。希望能交流一下。 QQ:6469992 e-mail:sanrex_zlq@sh163.net

网友C:
先看一下电机的铭牌,建立电机的数学模型。输出转矩,输入是电枢电压。 电动缸则输入是转矩,输出是位移。将两个传递函数相乘则得到系统的固有特性(传递函数)。

网友C:
上面是错的,看一下电机的铭牌,先把负载折算成轴的转动惯量。建立电机带载的数学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