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恒压供水及封闭循环水系统功率P与转速N的关系?

楼主(2004-04-23):
1.恒压供水系统,本人认为功率P=KN(K比例系数,N转速)。 2.封闭循环水系统,P=KN3(立方关系,有书上P=KN2)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个人认为1为P=KN2

网友A:
个人认为P=KN^3

网友B:
我记的很清楚有一老师在《变频器世界》发表一篇文章,以中央空调冷冻泵为例讲述封闭水系统功率P与转速N的关系为: P=KN2

楼主:
此问题涉及倒变频器选型问题。

网友B:
跟变频器的选型有关吗?

楼主:
1.本人认为恒压供水系统应选恒转矩变频器,而水位控制可选泵类变频器。 2.封闭循环水系统(水暖类),《电动机变频调速图解》张燕宾老师编著,结论P=KN2(包括高位水箱循环水系统),本人理解不通;认为P=KN3。 冷冻泵P=KN(冷冻泵进出口压差不变)结论正确。 3.结合水阻,压力,流量坐标图可以分析。 问题看似简单,分析情况较难。一直受P=KN3影响走不出误区, 请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
我是从理论角度得出的结论,我是新手怕得出的结论错误,请高手指点迷津。(我做变频控制才三个月,请各位老师多多帮助。) Email:jiax@soyso.com/

楼主:
李惠锋、张大而、车到山前必有路您们好! 我是新手,做变频自控(3个月)经验不足,但我基础还能说的过去,能简单分析一些问题。有机会可以多多勾通,如有时间你们可以从理论上简单分析。 我们感觉这么简单的问题,得出的结论都不同,选变频器时肯定出问题。我昨天才进论坛,请多指点。

楼主:
恒压供水系统(用水量大小,跟开水笼头多少有关系。一般水阻曲线是变化的,用水量大水阻曲线变缓,用水量小水阻曲线上翘。) 功率P=KHtQ K 常数; Ht 水压; Q 流量。 因压力Ht恒定,P=KpQ (Kp=KHt 常数) 请教这是否算恒转矩负载?

网友B:
所谓恒转矩或变转矩指泵轴的转矩与转速的关系。 你把这个公式写上讨论干吗? 恒转矩:负载的转矩为常数,跟变频拖动电机的转速无关。 变转矩:负载的转矩与它的转速的变化有关。针对离心负载一般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

楼主:
接上面KP是常数,流量Q与N成正比,功率P=KN,因为恒压才是恒转矩。(在一定工况下的结论)。

网友A:
工控论坛——中国工控人的家园、新手的学堂、交流的园地、知识的宝库。我们期待你的参与。请关注:www.chinaautomationbbs.com我们论坛有多位国内外各品牌厂家的技术支持负责解答有关问题,欢迎您发帖上来!!

网友A:
应是P=kn3

网友A:
jiax的论说是错误的

网友C:
本公司为品牌变频器的一级代理,位于上海市。需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控制原理,相关专业毕业,有服务和开拓精神。有半年以上同类产品销售工作经验。 简历请寄: ndm1@163.com go76@21cn.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D(2004-05-24):
jiax的论说是错误的. 恒转矩是什么,意味功率可变,转速可以在额定转速上运行,只要电机够大。就是输出功率与 随转速变化。象输送带,压缩机运行时的状态。 水泵行吗?包括恒压供水的水泵,是不可能工作在50HZ以上的,是恒功率负载。 负载的转矩与它的转速的变化有关,也就是流量和扬程(压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