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bb怪异的故障

楼主(2004-04-23):
电机空载没有问题,当加负载时频率上不去,没有故障提升,电流只达到满载的25%左右

楼主:
打错字了,是没有故障提示,变频器型号是ABB 600 75kw。温度正常,供电电压387,直流母线电压567,电流只能达到24~32左右,频率只能达到17~19左右,空载时没有问题

网友A:
您好! 你应该指的是变频输入电流,可能是变频输出电流达到设定极限电流,不能带动负载。(检查负载,调整参数。)

楼主:
是输出电流,不是输入电流。负载也很正常,非常郁闷,会不会是输入滤波电感短路,大电流时有问题?

网友A:
1.变频器内部电流检测部分故障。(比较变频器指示输出电流与实测电流大小,便可知结果。) 2.变频器启动电流设置小(看参数99.04 0DTC 1标量控制;改变控制方式试一试,设置后面滑差补偿或补偿电压。) 3.如果变频器正常,原来带载正常,估计是变频输出电流达到设定极限电流,不能带动负载。

网友B:
按jian的设定应能解决问题,否则ACS607-0100-4设备可能出现故障(在设定不出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C:
采用何种控制方式,若为DTC控制,则转据值可能设的太小的缘故。采用标量控制方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