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工控机VB编程控制系统

楼主(2004-04-23):
我现在搞毕业设计,需要用工控机控制热保护器调节机,用VB编程,我VB方面学了不少,但没学过用VB工业控制,我没用过I/O模板,不知如何将外部信号传到计算机中,也不知用VB程序中的指令去控制电液阀、步进电机等。听指导老师说:“其实这很简单,购买了I/O模板后,有驱动程序,有示例程序,有说明书(定好了各端子的地址)……”但是,我现在手头上没有I/O模板产品,当然也没有那些资料,所以还是不知具体怎样编写控制程序。您能不能具体指点指点,或传点资料给我,随便说说工控机方面的知识也好,也许对我会有启发!

网友A(2004-06-10):
看范逸之的<Visual Basic与数字输入输出适配卡控制>

网友B:
我也是差不多这样的问题 我用的是pcl-818具体哪个型号不太清楚了。有一个da输出端口,可是我在驱动里自带的那个test里面按输出不好使, 看了一下说明资料的function在vb下调试也没通过。

网友C(2005-05-28):
谁有《Visual Basic与数字 输入输出适配卡控制》这本书的电子版啊 共享一下 warmhin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