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零漂

楼主(2004-04-23):
各位请问安川伺服零漂怎么办

网友A:
先调整你的d/a接口板的零漂。若是还不行,安川伺服不是有一个zero clamp功能吗?这个功能在下没有使用过,你用一用看看吧

网友B:
To 层次; 不知你说的零漂是什么意思,能说说具体现象么?

网友C:
打开enable 调解零漂电位器 只有模拟伺服才有零漂现象

网友D:
那位大侠用过zero clamp,请教怎么用?

网友E:
不是有动态调整吗。试试看啊。 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F:
通过上位机把位置环闭上,就OK了.

网友G:
可以通过自动调整零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