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 A870 触摸屏黑屏问题

楼主(2004-04-23):
在轮胎成型机控制系统中,有两套三菱A系列PLC,分别控制不同的部件动作,每侧CPU又连接了两个基板,用来扩展I0及模拟量模块,在两侧的最后一个基板上各连接一个三菱A870触摸屏。近日出现一奇怪的问题:当系统送电启动时,右侧的触摸屏刚同PLC通讯上,触摸屏马上黑屏,将左侧的触摸屏换到此处,也发生此现象;而将右侧触摸屏换到左侧,则没有问题。我们怀疑是控制右侧的PLC部分有问题,但将右侧触摸屏之上的所有部分(包括底版、电缆、CPU)依次更换后,故障依旧,将右侧触摸屏的通讯卡更换后,还是屏幕刚通讯上就黑屏,请问各位大侠,问题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帮帮小弟,谢了。

网友A:
鑫顺光电是专业生产触摸屏的厂商,标准品触摸屏5.7"6.4"7.5“8.4”9.4“10.4”12.1“15.1”的操作温度可达到:-20℃-+70℃ 产品的灵敏度:<10ms欢迎你来电咨询:020-87568727 33530667 www.sxtouch.com E-mail:sxtouch@sxtouch.com

网友B(2009-09-10):
深圳科达维修公司:http://www.szkdwx.com专业维修各类触摸屏,维修可解决的问题包括触摸屏不可正常开机\花屏\白屏\黑屏\不能触摸\触摸反应慢\编程等等;特别是对摸屏触摸镜片的损坏以及液晶屏的损坏, 公司多种品牌型号配件;长期销售夏普/松下/日立/三星/东芝/南亚/京瓷/三菱等液晶屏,各类备件等销售及大量批货物进出口代理服务业务。

低价高质量触摸屏,触摸玻璃,触摸板。保修一年: 现货供应能以下触摸板。及订做各类触摸板。

三菱: F930GOT系列 ,F940GOT系列, A960GOT系列,A970GOT系列 ,A980系列。A870系列

普洛菲斯: GP270系列,GP37W系列, GP370系列,GP470 GP477系列,GP570 GP577系列, GP2500 GP2501系列。

富士: UG221 UG220系列, UG330系列, UG430系列,UG400H系列

白光:HAKKO V606系列 , HAKKO V708CD系列,

西门子:5.7系列的TP177A ,TP177B. TP170A,TP170B。,,10.4系列的TP270-10,
TP27-10,12.1寸系列的MP37.、

欧姆龙:NT620C-ST141,NT600S-ST121,NT30C-ST141,

派特莱: GSE-09T17 ,GSE-09D0-K, GSC-602BSN 触摸玻璃

施耐德XBTF034110。台达:DOP-A57BSTD触摸板 海泰克PWS1760,PWS1711 触摸板.

另有台达各种型号和威伦 海泰克等都有先货配件。详情请登陆:http://www.szkdwx.com

网友C:
北京希林电子公司,专业维修各种触摸屏。。

三菱触摸屏可以维修的型号

GV40C、GT10、GT01、GV60T、GV50T、GV50C、GV40C、GT30M、GT30C、 F930GOT、F940GOT系列、 A960GOT系列、A970GOT系列 、A980系列、A870系列。。

联系:李小姐,010-88251886-8019,http://www.xilin.cc

网友D: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干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