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与s7-300通讯

楼主(2004-04-24):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急切想知道intouch与s7-300之间的通讯,用什么协议,以及怎样做到连接

网友A:
偶也想知道,哪位大侠知道告之一下哦

网友B:
I/O SERVER FOR s7 较早用的! DAS7 常用的,较新! OPC LINK 俺喜欢用的.

网友A(2004-05-29):
I/O server S7+softnet +opclink KEP server +opclink 前一种我正在试,后一个我已经试过了,是用S7-300 的适配器连接到PLC的MPI口,通过KEPSERVER MPI SERVER通讯的。

网友C:
具体怎样设置呀?

网友C:
我只有INTOUCH7.1I/O里的DRIVER,通讯是MPI.应该安装哪个?是不是SIMATIC NET S7?

网友B:
softnet pc S7 +opclink. 俺刚作过,没问题!!!

网友C(2004-06-29):
只用I/O 里的OPCLINK与SIEMENS NET 中的SOFTNET OPC 与300通讯行吗?用不用OPC BROWER和OPC TAG CREATOR?

网友D:
To Armyarmy 可以的.不用opc brower,opctag creator

网友B:
可以 不用!!用西门子OPC SCOUT

网友E(2007-12-25):
opctag creator这个软件哪里有呀?

网友F:
opctag creator这个软件是intouch I/O SERVER软件包里的

网友G:
用以太网通信比软方便,wonderware 公司自带的DAserver就可以建立与S7300的通信了,
配置:
一般的IE网卡+wonderware公司的SMC(System Management Console)即:DASERVER,需要安装SIDIRECT软件,设置CP 卡的通信地址,就可以

网友H:
intouch有专门针对siemens的驱动。

网友I:
net呀  用OPC也可以  下在正学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