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件怎么一点都不灵光啊

楼主(2004-04-24):
小弟用的pci9118的卡,上个月为了省事,利用控件(pci91181)做了几个采集程序,发现结果与实际相差甚远,利用自带的例程,发现结果也差不多。短接时,采集的数据非0,接入方波信号,采到的信号根本不对。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控件真的一点都不可靠么?请赐教,先行谢过。

网友A:
控件我估计不会出什么问题,可能是没有设置好

网友B:
一般 Single-End 与 Differential 的 pin 脚定义是不一样, 您得先弄正确.

网友C:
9118控件正确使用的话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吧!方便的话,请先用pci-dask里面的例子测试板卡功能,排除板卡本身功能有问题,或直接联系凌华技术支持。

网友C:
还有,问一下肖风,你在运行pci-ocx测试程序之前,有没有运行NuDAQ Config Utility加载板卡?

楼主:
运行了NuDAQ Config Utility加载板卡,测试时:短接,结果为0.00244240625;接入5V标准电压,结果为4.99756859375。btw:pin 脚定义也没有弄错。这个结果对于精密测量肯定行不通(机床主轴回转精度,5个微米级)

网友C:
你的测试结果是基于什么输入范围?查看说明书,这个测试结果基本满足标称精度。如果是对精度要求很高的高精度测量,可以看看凌华DAQ-2000系列板卡。

楼主:
查看了说明书,结果在范围之列。BTW:用控件做如何实现多通道采集及多通道的数据保存(VB),同屏幕显示。

网友A:
建议你仔细研究一下控件自带的例程

楼主:
谢谢几位。还有一个问题:用控件做,如何读出信号最原始的数据而非转变成电压值的数据。

网友C:
在半满或AI Complete事件中会有两个返回数据的数组,Scaled Data和Binary Data,如果要看原始数据要先在控件属性框Buffer项中的Return Data选项选中返回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