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教高手一些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4-04-24):
1.模拟输入 4-20mA的电流信号 和 频率是什么对应关系?是线性么? 比如最大频率50Hz对应20mA 那4mA? 2.速度分段是什么意思 我看到一个厂商的变频器有7段速度设定 段加速时间是什么意思?他给的是0.1-3200秒 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4mA对应是最低频率!段速是变频器输出的固定速度!

楼主:
我做的是控制两种溶液按比例混合的毕业设计 准备用两套变频器 管道泵 流量计来组成一个比值控制系统 用pc做, 如果不做成闭环 只给变频器一个固定频率 这样水泵的流量能稳定在一个值上么 精度能有多高?

网友B:
根据泵的特性Q=K*N,Q:流量,k:比例系数,N:转速。理论上只给变频器一个固定频率 这样水泵的流量能稳定在一个值上,至于精度能有多高?要看你选用的泵的周围环境怎么样(管阻特性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