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INFI-90系统的数据通讯

楼主(2004-04-24):
我在一个项目中碰到一个问题,提出来向大家请教!电厂锅炉的dcs是贝利公司的INFI-90系统;我希望另外用一台计算机挂到dcs的网上,读取DCS中的温度、压力、阀门开度等参数;不知是否可行?贝利INFI-90的有关通讯协议是公开的吗?哪位能提供一些资料,不胜感谢!也可以邀请高手与我们合作开发。谢谢!

网友A:
不能直接挂到DCS的网上,方法1:通过厂家提供的MIS接口,方法2,通过MFP串口编程,方法3:购买CPM模件。但均需要向厂家购买接口软件或编程软件。

楼主:
多谢上面的答复!还想问问,如果购买这些软件,大概费用范围是多少?另外,我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一些资料呢?谢谢!

网友B(2004-05-26):
有一种方法用cpu软件对MPF编程,可实现数据通讯,已成功。

网友C:
我可以帮你用opc可以通讯

网友D(2006-03-17):
买OPC授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