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故障

楼主(2004-04-24):
在应用三菱PLC/FX1N-60MR时出现这样的问题:PLC在使用1-3个月后,COMMS ERROR,程序没法进入或者数据寄存器不能用等情况,已经换了3台。初怀疑是现场干扰所致。控制电缆没有用屏蔽电缆。请各位大虾想想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QQ:12435289

网友A:
为什么不找我啊??COMMS ERROR就是通讯错误的意思,, 你换了三台PLC,那问题就出在编程器到PLC之间问题, 包括编程器跟电缆线!!!!!

楼主(2006-01-23):
谢谢,上面的谢先生!不过问题是查出来了,是周围气体的污染导致PLC的CPU损坏.用户隐瞒这个事实.其实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一个厂家也是同样的问题,一条线用不到一年就变频器与PLC出前问题.呵呵,还怀疑厂家实力不够.真是郁闷.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也与以前的厂家一样,失去了客户,不过他们还是接收了我们的意见,把控制室往外面移出....

网友B(2007-11-07):
是CPU坏吗?我想不会吧!我校的Fxon-60MR也是COMMS ERROR,但旧的程序仍能运行,只不过不能通信,读写不了程序了,那是什么原因,谁能告诉我?

网友B:
补充一点,绝对不是通信线的事,但换了同型号的主板上去是能使用了,我校那台机是因为220V接到了24+的COM或是24+的点上去就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C:
会不会是程序有问题??
先清除下内存在写入试试..

网友D:
呵呵;
楼上的真会猜想;
通讯不上还能清除重新写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