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菜鸟四问:关于300,611A,1FT5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4-04-24):
我要做的是用s7-300的FM354模块控制变频器611A,让611A控制伺服电机1FT5工作。现在的问题是: 1,FM354上面分别有与变频器连接的9针端口和与解码器(内置在1FT5伺服电机中)的15针端口,但是我没有在变频器上面找到相应于FM354连接的端口,电机上也没有这样的端口,这该怎么办? 2,按照连接图,变频器611A的三根电源线(U2,V2,W2)分别接了三个电阻然后再连接到外部配电箱上,是否可以用空气开关代替? 3,伺服电机1FT5顶部有一个向上开口的17针凸口端口,我查了资料找不到这个端口是做什么用的,在上电工作的时候是否用到它? 4,如果只是想把这三个器件连起来让电机开始转动和最基本的控制功能,那么各个器件应该怎么设置,如果那位有相应的电路连接图或者实际操作的笔记,请给我传一份,我的Email是: subnone@163.com。谢谢!

网友:
611A驱动器是速度型伺服驱动器,现在要看你的电机后是否加装了位置编码器,如未装你还要加装位置编码器才可构成闭环.611的电源可以直接通过空气开关接入.在611的电源模块内部内部已有充放电回路.1FT5电机上的接口应该是反馈信号接口,你如是单轴,在611的驱动模块上应有一15针D型口,这是和电机的反馈联接的.连接应该是这样的,位置编码器接入FM354编码器口,FM354的另一个口是使能和模拟量信号,接入到611上的使能信号控制端和模拟量端(使能是65,模拟量是56和14).电机的反馈信号应接入到611的反馈信号接口.(好象代码是13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