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4-24):
我要做的是用s7-300的FM354模块控制变频器611A,让611A控制伺服电机1FT5工作。现在的问题是:
1,FM354上面分别有与变频器连接的9针端口和与解码器(内置在1FT5伺服电机中)的15针端口,但是我没有在变频器上面找到相应于FM354连接的端口,电机上也没有这样的端口,这该怎么办?
2,按照连接图,变频器611A的三根电源线(U2,V2,W2)分别接了三个电阻然后再连接到外部配电箱上,是否可以用空气开关代替?
3,伺服电机1FT5顶部有一个向上开口的17针凸口端口,我查了资料找不到这个端口是做什么用的,在上电工作的时候是否用到它?
4,如果只是想把这三个器件连起来让电机开始转动和最基本的控制功能,那么各个器件应该怎么设置,如果那位有相应的电路连接图或者实际操作的笔记,请给我传一份,我的Email是:
subnone@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