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注塑机上如何来使用变频器,可以节电?

楼主(2004-04-24):
怎么来做? 注意些什么? 会影响成品? 效果怎样?

网友A:
你最好不要用变频器对注塑机节电,用可控硅调压技术较理想.

网友A:
1、节电效果:   在注塑机节能改造中常常遇见一些变频器生产厂家所说的节电率40%、50%湛至60%,我认为没有那么高,从注塑机的工作原理上看,我们所节省的只是油泵马达多余的功率,而油泵马达的富裕量是随着注塑机所生产的产品及产品成型周期有关。   2、节电不省钱:   从表面上看,有时能达到30%左右,但是改用变频后由于其响应速度受到限制与工频时的成型周期有差距(约慢1至2秒左右,看变频器好坏)。用一个成型周期在20秒的产品为例;计算一天所损失产量╳产品的加工费-节省电费就能看出实际节电率是多少。所以有省电不省钱的说法。   3、加快油泵的磨损:    由于改用变频后油泵马达频繁起停(为了提高节电效果,通常把底频设置在5-10Hz左右)这势必加快油泵及连接件的磨损。   4、干扰问题:    有些变频器质量差,谐波干扰严重造成温度不稳定产品费品率增加,电机过热绝缘层受到破坏缩短电机寿命。

网友B:
可以考虑用德国KEB F5系列变频器www.ke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