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4-24):
变频器在音乐喷泉上的应用?是如果让喷泉跟着音乐走的?过程如何? 谢谢!! wuyanqin0915@163.com 0571-87770652

网友A:
首先变频器的容量选大!将音频信号转换为变频器能接受的信号作为变频器的频率信号!变频器加减时间很小,迅速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