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日语不能显示?

楼主(2004-04-24):
我在WIN XP中文版下用GX DEVELOPER 7.08J中文版打开Q系列的PLC程序,主程序MAIN打开没问题,但注释COMMENT却不能正常显示日文,请各位大虾帮忙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可能没有安装日文支持的字库!

网友B(2008-02-13):
不能正常显示日文.是不是乱码啊?
将语言环境改成日语版本的就ok了

网友C:
把软件的语言改成日文的试试看/

网友D:
如何把软件的语言改成日文的,在哪里改,我找不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