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楼主(2004-04-24):
请问变频器控制电机 可以开环控制么 开环控制的话精度如何?

网友A:
可以开环控制,精度不是很高,但一般用途完全可以满足,

楼主:
如果是控制两个管道泵 使两种液体按比例混合,比如1:1000 开环可以控制吗? 还有一问题 频率和转速的关系是线性的吗 还是得分段做线性处理

网友B:
用计量泵,变频器开环控制完全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