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频率分辨率?

楼主(2004-04-24):
大家好,有人能帮解释一下什么是变频器的频率分辨率吗?它和频率精度有没有关系?

网友A:
所谓的频率分辩率是指变频器设定频率时用数字控制方式可以设定的最小单位。如A-B变频器为0。01HZ。 关于精度一般的说法是频率控制精度分为闭环反馈控制、开环控制方式。具体性能各种变频器各不相同。

楼主:
谢谢李惠峰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