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采集卡的编程

楼主(2004-04-24):
我用的是研华的PCI-1713,所附的光盘里有个ActiveDAQ,还有一个GniDAQ,我不知道这两个东西是什么? 我要做温度采集的设计,可我不清楚这两个东西有什么用,请问这两个东西能采集数据吗?能不能出曲线? 还有就是有了板卡以后,采集程序是不是要自己来编的? 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咨询他们的support啊

网友B:
有了板卡以后,采集程序一般不用自己编,你只要正确的安装,该板卡的驱动程序就可以了,可以用例如:组态王来看到采集的数据。

网友C:
同问:采集卡自带的例子程序采样频率太低了,是不是就必须自己编程序?

网友D:
当然可以,不过从温度到电压的转换要你自己做。

网友E:
很多例子作的比较实用,在例子上稍作修改就可以了,提高采样频率,只需修改其中的一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