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可控硅问题

楼主(2004-04-24):
可控硅在正向导通时的能力和反向时能承受的反向电流 !!!

网友A:
我也正为可控硅发愁呢!能否请教一下?BTA06 600B 此型号的有关资料! 为什么加上门极电压就导通 去掉门极电压就不通了,为什么

网友B:
呵呵,大学课程里就讲的清清楚楚啊,研究一下它的结构吧,原理很简单哦,而且门极最好要加反向电压来防止误触发呢。

网友C:
如果你确实不懂就用集成的可控硅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