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富士5000G9S变频器

楼主(2004-04-24):
我们单位一台5000G9S变频器很久没用,现在通电后始终在运行状态,电机不转;外接线已全部去掉,端子是键盘输入接法,各种参数显示在运行状态不可调,哪位能给解释一下原因?如何处理?

网友A:
端子是否有短接片!

楼主:
有啊,正反转的端子分别和“CM”短接,接法和说明书的图示是一样的。原来的外接线分别接到11,12,BM,FWD+CM,另一端接一单片机板。

网友A:
拿掉才可调参数!

网友B(2005-03-30):
我单位一台5000G9S变频器出现的问题:在压力上升时电机(IS单级吸离心清水泵)转速下降达不到实际应用的压力要求,应该是PID参数与频率斜率设置不对,请教如如设置该参数,

网友:
频率下限调大一点。

网友C(2006-07-03):
请问那里有5000g9s的说明书!告知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请问那里有5000g9s的说明书!去www.wxw120.com下载

网友D:
http://www.bjclan.com/

网友C:
谢谢!按领导指示我以查到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