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编程问题

楼主(2004-04-24):
问题:三菱触摸屏F930用DU/WIN-C编程软件在电脑上编程时,用了软元件地址和寄存器后,输入到PLC。是否PLC就不能用这些地址。在触摸屏上可以直接编程吗?那位有编程例子我可以用其它编程例子交换。电邮:a6827820@msn.com 注:我的例子是称重在PLC的运用。

网友A:
F930用了PLC的软元件地址和寄存器后,这些就不能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