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加扩充单元FX2N-362ER的问题

楼主(2004-04-25):
各位高手我是一个PLC初学者,现请教各位前辈我要在原来的基本单元FX2N上另加一个扩充单元FX2N-32ER(因为I/O点不够)请问是否要编写什么通信指令.谢谢!

网友A:
不需要通信指令!只需将扩充单元的I/O编写程序!

网友B:
那扩充功能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主站LD M8000 OUT M8070 OUTLD M8162子站LD M8000 OUT M8071 OUT M8162请教!!

网友A:
这些是并联连接的指令,你没有连接其它的PLC?

网友C:
着是和其它PLC并联连接